[讨论] 电路中MOS管的衬底是不是一定要接地或VDD

楼主(2025-05-31):
电路中MOS管的衬底是不是一定要接地或VDD

网友:
取决于版图,版图决定了pmos的N阱衬底可以通过连接S端消除体效应,而一般nmos的衬底共用的,也就是说接入GND。

网友:
是的,一定要接电位,浮空的衬底会使寄生器件在一定情况下工作,使芯片失效。

网友:
要接电位,但是是不是接地或者VDD,取决于工艺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