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 db开头的命令,man在哪里

楼主(2025-06-01):
innovus有很多db开头的命令,请问这些命令有说明吗?man也man不出来

网友A:
db按Tab健可以看到全部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按Tab健可以看到全部命令

但是只有option 没有说明

网友B:
有db专用的手册,你去找一下

网友:
try append the path of man files of invs to the var $MAN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b专用的手册,你去找一下

你是指pdf吗?是不是安装工具的doc里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pdf吗?是不是安装工具的doc里面有?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