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essent工具生成的mbist相关的逻辑如何使用vcs+verdi仿真

楼主(2025-06-01):
生成的如下四个文件夹,能否使用vcs+verdi一次编译仿真,而不是像demo那样编译四次,生成四个fsdb文件
├── ICLNetwork.simulation├── MemoryBisr_BisrChainAccess.simulation├── MemoryBist_P1.simulation├── 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_P1.simulation

网友A:
不同的testcase 是需要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testcase 是需要分开的

大佬,上述生成4个.simulation文件是4个testcase吗?第一次用tessent,现在想用vcs仿真一下呢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生成的fsdb,你用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除了加option仿真器换成vcs,还有别的optio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testcase 是需要分开的

请问佬,对于这4个case,在插入bscan&mbist、 加入occ&edt、插入scan逻辑后分别需要仿真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佬,对于这4个case,在插入bscan&mbist、 加入occ&edt、插入scan逻辑后分别需要仿真一下吗?
...

这个看个人习惯,最后的DFT网表上 验证的testcase跑一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个人习惯,最后的DFT网表上 验证的testcase跑一遍就行了

最后的网表,一般需要仿真几个testcase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网表,一般需要仿真几个testcase呀

全仿呗

网友:
佬,第一次用tessent, 我本想单独配置vcs option进行pattern仿真,生成fsdb总打不开,但是在tessent里调用vcs好像也会生成fsdb文件哈,这个可以直接用verdi打开(不用单独用vcs仿真器仿真),想问下您是怎么操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