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输出信号不稳

楼主(2025-06-01):
单独仿真IDAC加了滤波电容后通过电阻转成电压输出DNL0.1LSB,也没上面毛刺。但后续接到比较器联合仿真时输出的毛刺非常大,尝试过换通过ADC输入到IDAC信号的频率但还是有很大毛刺,考虑到比较器的寄生电容,也调了IDAC的滤波电容毛刺也还是很大。想请问下是不是比较器寄生电容或输入阻抗的问题或者时IDAC只加应该滤波电容不稳定

网友A:
会不会是电阻与比较器输入端并联等效电阻导致你DAC工作区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阻与比较器输入端并联等效电阻导致你DAC工作区间不正常

不太可能吧,IDAC输出电流,电阻只是用来转电压的,应该不是毛刺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