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仿真

楼主(2025-06-01):
请问各位大佬,有源混频器的仿真要怎么搭?以下的这些搭法那个是正确的?或者正确的应该怎么搭?有些书上说的都不一样,不知道应该用哪一种?中频端口的阻抗要怎么设置是50Ω还是可以设置为几千欧姆的大阻抗进行仿真?

1、

2、

3、

网友A:
port并联的电阻如果等于port的内阻,信号都消耗在并联的电阻上了,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接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并联的电阻如果等于port的内阻,信号都消耗在并联的电阻上了,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接法不行 ...

那输入的后两种接法呢?可以用吗?

网友B:
如果不需要考虑匹配,仅考虑传输电压信号的话,只有第一种接法是对的。port给信号的情况下,port里面设定的功率值不是这个电路的总功率,是这个电路的有用功率,即负载的功率。第一种是完全共轭匹配,电阻上的功率等于port的功率等于你设定的功率,当然如果你的电阻不等于port内阻值,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这些你都可以去仿真看看,AC tran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阻抗设定多少都没所谓,只要你的电阻跟port内阻一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考虑匹配,仅考虑传输电压信号的话,只有第一种接法是对的。port给信号的情况下,port里面设定的 ...

那在第一种接法下中频输出端口的阻值设置成几k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第一种接法下中频输出端口的阻值设置成几kΩ,可以吗?

输出的话,因为你的port是DC port,他实际上等于是做负载使用,你这种接法需要考虑port阻抗对混频器输出的负载效应,如果是传输电压信号的话,port设置成无穷大阻抗是最好的(相当于无输出负载),但是我建议你加个vcvs后面再加port,这样port设置成多少Ω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