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SMetal DRC错误

楼主(2025-06-01):
innovus在跑了sroute之后出现如下错误:

NSMETAL: ( Non-sufficient Metal Overlap ) Special Wire of Net VSS  ( METAL5 )
Bounds : ( 1102.075, 1486.290 ) ( 1102.310, 1486.460 )

错误发生在sram macro上面。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只看描述看不出来呀,最好贴个图,感觉像是spacing之类的问题,可能删掉重新绕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描述看不出来呀,最好贴个图,感觉像是spacing之类的问题,可能删掉重新绕一下就好了 ...

多谢,已经解决了,重新绕不行,感觉sroute很不智能,不会去检查drc错误,把power strip间距调整到和cell height的整数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解决了,重新绕不行,感觉sroute很不智能,不会去检查drc错误,把power strip间距调整到和cell ...

像电源线这种special route一般不会用工具绕的,这个需要在最开始就检查排除掉所有可能的问题,不然后面都白做了。

然后我说的重新绕线是另一种情况(不是你现在遇到的pg有问题的情况)。假设你pg没有问题,然后这个drc是有几根信号线跟pg间距太近导致的,这种情况可以把信号线删了然后ecoroute。
说的有点啰嗦了,总而言之就是special route需要手动调整,ecoroute只用来绕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电源线这种special route一般不会用工具绕的,这个需要在最开始就检查排除掉所有可能的问题,不然后面 ...

sroute手动调整指的是像我那样调整power strip间距这些么?如果是手动修改drc错误的地方,可能工作量很大。sroute

好像都是根据既定规则去绕线,有没有自动规避drc错误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route手动调整指的是像我那样调整power strip间距这些么?如果是手动修改drc错误的地方,可能工作量很大 ...

是,所以我说要在最开始的时候检查清楚,无非就是宽度,间距,set to set distance,有没有地方没有cover到,有没有缺的孔这些问题,在Floorplan排除掉这些问题后才能开始布局布线啊。策略上来说你要在打pg的阶段就规避掉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这些special route就不会大范围的改动了。而不是说你做到最后发现pg有问题,再来大范围的重新打,这样对design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你的clock线,信号线这时候都连好了,工具也做了优化,你一动电源线(尤其是有一些电源线还比较粗,影响更大),这些clock和signal的线都要动,那之前做的优化也白做了,这个处理问题的顺序是不对的。另外就是现在没看到你的drc报错具体信息是什么,方便的话可以贴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所以我说要在最开始的时候检查清楚,无非就是宽度,间距,set to set distance,有没有地方没有cover ...

多谢,这个错误已经解决,就是sroute的连线碰到via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