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蒙特卡洛仿真,模拟IC设计

楼主(2025-06-0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tsmc18rf仿蒙卡,同一个电路使用正常阈值电压的晶体管仿蒙卡能成功,换成中等阈值电压的晶体管就不能成功了,图中的几个MC model已勾选,请问这是为什么呀,难道中等阈值的电压不能做蒙特卡洛仿真吗??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使用的pmosmvt2v和nmosmvt2v跑不了蒙卡,pdk中没有对应的pmosmvt2v-mis这样的器件,

我换成pmos2v时 ...

是的,一般带mis mc ckt后缀的都是可以跑蒙卡的

网友A:
是不是管子没用带mis或者ckt后缀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子没用带mis或者ckt后缀的那种

是的,我的管子没有带mis和ckt,管子的名称就是pmosmvt和nmomvt这种,请问蒙卡仿真需要管子带mis或者ckt?为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管子没有带mis和ckt,管子的名称就是pmosmvt和nmomvt这种,请问蒙卡仿真需要管子带mis或者ckt ...

不带MIS或者CKT的话PDK里面没有提供对应的失配模型,自然就跑不了蒙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MIS或者CKT的话PDK里面没有提供对应的失配模型,自然就跑不了蒙卡了

经过我的验证,红色圈内的四个管子跑不了蒙卡,绿色圈内成对带mis后缀的能跑蒙卡。像nmo2v也可以跑,按照您的意思是要跑蒙卡必须是有成对出现的并且另外一个得是mis或者ckt的器件才可以跑蒙卡,而红圈内没有与之配对的mis是仿不了蒙卡的是吗???

我还有一点疑惑点就是nmos2v虽然不带mis,但是他能跑蒙卡(是不是因为他有对应的另一个带mis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MIS或者CKT的话PDK里面没有提供对应的失配模型,自然就跑不了蒙卡了

我所使用的pmosmvt2v和nmosmvt2v跑不了蒙卡,pdk中没有对应的pmosmvt2v-mis这样的器件,

我换成pmos2v时是可以跑蒙卡的,pmos2v-mis也可以跑蒙卡,pdk中有对应的pmos2v-mis器件,是不是就一定是得有带mis后缀成对出现的管子才可以跑蒙卡呀?
通过你的回答我感觉快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带mis mc ckt后缀的都是可以跑蒙卡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