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仿真曲线抽风问题

楼主(2025-06-02):
各位想问一下bandgap在仿真的时候dc温度从-40到125扫描出来的曲线完全不正常(有时候有阶跃曲线的形状),但是从125到-40扫描出来曲线正常,27℃下对应的DC工作点完全不对,噪声曲线也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启动电路做好了吗?静态工作点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做好了吗?静态工作点检查了吗?

启动电路都做了 但是常温下静态工作点就是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