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工艺,模拟IP所有的patp都被subd包围,模拟top验证产生地线open

楼主(2025-06-02):
smic40工艺,模拟内部所有的地衬底用SUBD包围时,模拟top验证lvs时报错,会认为大衬底(除SUBD和DNW以外的衬底)是没接电位的。merge后端的版图之后,lvs不报错。请问怎么设置,可以在模拟top验证时产生一个笑脸,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模拟为什么要全部都用SUBD盖住呢? 至少要留一个ground在外面吧,这样才符合基本原理。全部都盖住肯定会报说找不到subst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为什么要全部都用SUBD盖住呢? 至少要留一个ground在外面吧,这样才符合基本原理。全部都盖住肯定会报 ...

模拟和数字是不同的地,模拟部分如果不全部用SUBD包围的话,模拟和数字merge之后会产生软连接问题。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没有数字电路呢?纯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