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LL)后仿真LPF输出Vctrl波动

楼主(2025-06-02):
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一个锁相环的问题。(红色是前仿,绿色是后仿的数据)

小弟做了一个锁相环,之前的问题都解决的七七八八,前仿真锁定后Vctrl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也就是UP和DN之间的相位差时越来越小的,是正常现象。这样下来随着仿真的运行,最后波动的幅度再2mv左右(小弟这个PLL性能一般,但足够用了)

最近后仿验证,调整VCO的电容之后,再各个Corner下都能正常锁定,但是发现peaktopeak jitter变大了很多,查看内部节点发现Vctrl电压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波动的幅度和波动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相较于前仿真)

后仿PFDCP查看mismatch倒是没问题,仿的tran截取稳定后的CP_OUT电流来看的,tttt/25下为83nA(50uA电流输出下),比前仿还小了一些,前仿为145nA(怀疑是仿真精度问题,小弟只用了conservative,没有额外修改仿真步长)

小弟现在有三个方向
1、小弟的LPF用的都是MOM电容,不晓得后仿会不会存在电容变化较多,导致带宽变化而影响环路稳定性,最终导致Vctrl波动较大,且jitter也增大
2、VCO的Kvco相较于前仿要小5MHz/V,我在网上搜索说Kvco也会影响带宽。
3、分频器使用的MMD结构,后仿真功能是没问题的,不清楚分频器会有哪些方面导致后仿稳定性变差
4、各模块的pnoise仿真,相较于前仿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我后仿的tran是没有开transient仿真的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猜想,目前找不出其他原因,论坛各位做过PLL有经验的前辈们,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还希望各位前辈给予解答帮助。
小弟第一次做PLL,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描述的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前仿的波动幅度峰峰值为2mv,后仿翻倍到5mv,我现在把各个模块单独搭建仿真(即把PFD、CP、LPF、 ...

从这个描述看是抽的rcc网表后仿?可以查查电源和地的纹波,是否比预期大。 5mV波动不一定有多大影响,可已看时钟jitter变大多少。

楼主:
更新一下
1、LPF单独仿AC,和前仿倒是没有太大差异。如图所示

2、环路使用前仿的LPF,其他模块后仿,电路就正常,而且Vctrl贴近VCO单独仿真的数值。

所以我怀疑是版图布线出了点问题,导致LPF输出不对???期待论坛前辈们解答

网友:
把裕度加大点呢

网友A:
多少变到多少。仿真如果有用一些加速仿真器或者选项,需要把time step设小以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变到多少。仿真如果有用一些加速仿真器或者选项,需要把time step设小以提高精度。 ...

前辈,我前仿的波动幅度峰峰值为2mv,后仿翻倍到5mv,我现在把各个模块单独搭建仿真(即把PFD、CP、LPF、VCO、DIV搭建成环路,不考虑版图连线的影响),发现Vctrl波动幅度减小了,所以我现在认为CP输出到LPF的那根线有问题
LPF输出给VCO的线,很短很粗(7um长。1um线宽),并且周围没有其他东西干扰,所以我认为这根线应该问题不大。
仿真精度上都没变,都是选择了仿真器默认的最大精度conservative。没有单独设置最大步长来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描述看是抽的rcc网表后仿?可以查查电源和地的纹波,是否比预期大。 5mV波动不一定有多大影响,可 ...

谢谢前辈提醒,我还真没有关注过电源地的纹波(因为我供电用的理想源)。现在倒是可以看一下对地电流的波动。

网友B(2025-08-25):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提醒,我还真没有关注过电源地的纹波(因为我供电用的理想源)。现在倒是可以看一下对地电流的波 ...

哥,我现在做后仿也出现了VCTRL波动比较大的问题,有随着VCO输出的毛刺出现,想问一下您也是这个情况吗,最后发现问题是啥

楼主(2025-11-03):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描述看是抽的rcc网表后仿?可以查查电源和地的纹波,是否比预期大。 5mV波动不一定有多大影响,可 ...

最后确认是电源地波动较大导致的。给LPF供电的Power/Ground同时也是PFD、CP、DIV的P/G,因此其上带有ref和out频率的波动(纹波以及ref频率的dropout/overshot),导致Vc电压波动。

多谢前辈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我现在做后仿也出现了VCTRL波动比较大的问题,有随着VCO输出的毛刺出现,想问一下您也是这个情况吗, ...

查一下电源地上的波动情况,然后VCO输出的那根线,版图上可以适当加粗一点(周围尽可能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