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为什么传统补偿的带隙基准电路会出现二阶曲率补偿的电压曲线呢

楼主(2025-06-03):
为什么会出现二阶补偿的曲线呢,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
说明有漏电

网友A:
有完整电路吗
启动电路时怎么样的  是不是启动电路没有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电路吗
启动电路时怎么样的  是不是启动电路没有关断

没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运放钳位传统带隙基准,是不是由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导致的?

网友:
用bg产生的ptat电流给运放偏置,可以正常启动吗

网友:
管子尺寸取的有点偏僻

网友(2025-08-08):
这不是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