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p check | cell存在多个power/ground pin

楼主(2025-06-03):
请教大佬

在做clp check时,报出了一些cell存在多个power/ground pin,在这种情况下,想请教一下:
1、为什么有的cell会有多个power/ground pin,不同power pin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
2、在写upf时,所有的power/ground pin都要连上电源net吗?
3、如果不是所有的power/ground pin都要连上电源net,那不连电源net的pin要怎么处理?tie0或者tie1?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小弟只是一知半解,简单分享一下,还是等大哥来指点0.0】
std cell包含金属层和下方的base层,拿电源pin来说,VDD就是金属层的电源pin,在std cell中属于primary power,除VDD外,还有VPP也是电源pin,应该是接nwell的,根据lib中电压的要求也需要接在相应电压的电源线上。
目前我就浅显的理解到这么多了,在做项目的时候就简单的把VPP和VDD一起global connect到电源线vdd上,别的就没想那么多了,包括有一些memory、efuse之类的其他cell,他有什么电源pin,lib中有对应的电压要求,就给他连上就完事了,至于功能这个我也不太懂。比如std cell中的VBB VPP,似乎是什么体偏置电压相关的,可以动态调节器件的性能,这些就需要继续学习了。下面附上一段lib中的描述可供参考:

cell (AN2D12BWP6T16P96CPD) {
area : 0.774144;
cell_footprint : "an2d1";
pg_pin (VBB){
pg_type : pwell;
voltage_name:VBB;
physical_connection : device_layer;
pg_pin (VDD){
pg_type : primary_power;
voltage_name : VDD;
related_bias_pin : VPP;
pg_pin (VPP){
pg_type : nwell;
voltage_name : VPP;
physical_connection : device_layer;
pg_pin (VSS){
pg_type : primary_ground;
voltage_name : VSS;
related_bias_pin : V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小弟只是一知半解,简单分享一下,还是等大哥来指点0.0】
std cell包含金属层和下方的base层,拿 ...

感谢,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