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D层的dummy问题

楼主(2025-06-03):
版图的OD密度不够,所以我在版图中加了很多OD层,tools计算已经满足,但是DRC报告中仍不满足,并且无论OD层面积如何变化,DRC报告中的ODdensity都不会变化,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dummyOD是手动加的

网友A:
层次加错了,OD不是OD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次加错了,OD不是OD2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次加错了,OD不是OD2

谢谢解答,这个工艺OD2就是OD的,后面我发现是要diff和OD一起加才能被drc文件识别到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个密度的计算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个密度的计算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嘛

tools里面的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