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反提的sp网表格式问题

楼主(2025-06-03):
图为calibre24版本运行lvs版图反提出来的sp网表,会比22版本多了 *CALIBRE ICV_CELL 的字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经测试 lvs的设置与lvs rule均一致,不同的版本会产生如图的差异。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反正是以注释的形式存在,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以注释的形式存在,无所谓吧。

两个** 才是注释吧 ,并且就是目前跑下来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