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5-06-03):
STB仿真

STB仿真

这个stb仿真时,相位裕度先下降至15°,在0dB处又升高至83°,想求大佬确定一下,这个环路的真正相位裕度是否为83°?该环路是否稳定?

网友:
环路有零点吧

网友A:
正常的啊 看最后增益0db的点位就好了
极点相位下降,零点相位上升,你零点比较靠后所以前面极点的效应一直存在直到零点的效应来了才上去的

网友B:
为什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啊 看最后增益0db的点位就好了
极点相位下降,零点相位上升,你零点比较靠后所以前面极点的效应一直 ...

但是零点太靠后导致中间那点的相位裕度太低,在相位裕度15°的时候增益不为0,会不会形成自激振荡导致信号无限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正常

零点太靠后导致中间那点的相位裕度太低,在相位裕度15°的时候增益不为0,会不会形成自激振荡导致信号无限放大?

网友:
这种环路是稳定的,相位裕度也是看0dB时的裕度,只不过这种环路曲线的瞬态响应特性可能会差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零点太靠后导致中间那点的相位裕度太低,在相位裕度15°的时候增益不为0,会不会形成自激振荡导致信 ...

相位裕度又没有变为0,怎么会振荡,除非你后仿的时候 这里恶化了 到0 了才会 ,否则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又没有变为0,怎么会振荡,除非你后仿的时候 这里恶化了 到0 了才会 ,否则不会的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