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与label

楼主(2025-06-03):
在版图LVS验证的时候,单有label也能通过验证,那么单打label和打pin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理解为 label是为了过lvs验证的 pin是存在连接关系的,比如xl或者和数字模拟之间的连接关系

网友:
label的十字标的位置是后仿时模拟的进信号的点,pin就是给你画图的时候用的显示连接关系的点

网友:
简单来说,从电路功能来说,PIN和LABEL都没有用。但是为了检查、仿真、以及其他某些数据处理,不同的工具认不同的东西。

网友:
label就是为了lvs的验证。pin是为了XL,EMX寄生提取,出LFE时候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