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T稳定性分析有一点没太看懂

楼主(2025-06-03):
**陈科宏写的《Pow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一书对COT稳定性问题做了一些讨论,见附图
大概意思就是传函可以简化成式4.12。然后Q2 > 0才能保证极点位于左半平面,系统稳定。否则极点位于右半平面,系统不稳定。

因为书里没有详细讨论,这里有两点没太看懂:
(1). 以往在讨论boost或buck-boost拓扑环路稳定性的时候提到右半平面零点无法补偿,为避免其影响系统稳定性,需要将其置于系统带宽之外。
而右半平面极点在别处没遇到过,在COT中第一次遇到。COT中的右半平面极点如果处于系统带宽之外,是否也可以避免其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还是说只要其存在,系统就必然不稳定。

(2)Q2>0,则极点位于左半平面。传函分母为二阶表达式,根据Q2大小不同,可能有两个实极点,或者是一对共轭复极点。为简化讨论,咱假定是共轭复极点。
现在分子里还有一个零点,即传函有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
按照传统开关电源中的一些理论,设极点频率用fp表示,零点频率用fz表示,fz<3fp时系统是稳定的,否则就需要做补偿。
而陈的书里完全没考虑这点,认为只要极点位于左半平面,系统就是稳定的。这里为什么不需要考虑fz<3fp这一条件呢?

网友:
你这个fz<3fp的结论是怎么来的

楼主:
这个很多资料上都提到过,TI的《Buck Converter Modeling, Control,and Compensator Design
》,一楼所说的陈科宏的这本书也提到了。都是只给出了结论,没给证推导过程。不过自己用Matlab、MathCAD等画出波特图可以证实这一点。

楼主:
这是陈的书中原文

网友A:
COT我仅有耳闻没研究过。1楼的公式,从VREF到VOUT像是闭环传输函数,如果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则必然不稳定;而3楼图中那个T的曲线像是环路传递函数,所以通过零点wz来补偿复极点w0的180度相移从而在fc时使得相位裕度大于0,wz离w0越近则相位裕度越大,所以限制wz<3w0,如果离得过远就起不到补偿作用了。感觉两个图叙述的是从闭环和开环的函数来分别推算稳定性。

网友:
可能双极点引起的相位始终没有越过180°这个点吧

网友B:
(1) pole在右半平面会让系统发散, 可以找一下频率响应的书籍, 看一下便会知道原因, 大致上在时域上会是呈现exp(+at) 发散的形式, 所以系统不稳定
(2) 若单纯是2 pole, 1 zero, 确实系统必定稳定, 因为2 pole到达180 度是在频率无穷远的地方, 再加上又有1zero, 所以系统绝不会到达180,  但是phase-margin可能会很小, 例如剩下20度之类的. 而你提到的那个fz<3fp, 应该是让phase-margin有一定的余裕吧, 例如45 or 60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pole在右半平面会让系统发散, 可以找一下频率响应的书籍, 看一下便会知道原因, 大致上在时域上会是呈现 ...

感谢您的回复。
(1)《信号与系统》课程里说过,zero和pole在右半平面都会使系统不稳定。“开关电源环路补偿”相关资料里说把右半平面zero置于穿越频率之外,就可以使系统稳定。

以上两点我都能理解,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右半zero置于穿越频率之外可以,右半pole就不行。
(2)这点我完全认可你说的。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分析传统控制模式(比如电压控制模式VMC,电流控制模式CMC)稳定性时,需要有足够的相位裕度(45度),而分析COT的时候完全不考虑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T我仅有耳闻没研究过。1楼的公式,从VREF到VOUT像是闭环传输函数,如果出现右半平面极点则必然不稳定;而 ...

说的没错,1楼说的是从控制(VREF)到输出的传函,3楼是开环传函(或者叫环路传函,即前馈x反馈 GxH)。

看了您的回复,1楼的疑惑没有消除,反而又增加了一个疑惑:
为什么分析传统控制模式VMC和CMC时分析的是开环传函GxH,而且最终要考虑相位裕度,而分析COT时只要分析从控制(VREF)到输出的传函,且完全不考虑相位裕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1)《信号与系统》课程里说过,zero和pole在右半平面都会使系统不稳定。“开关电源环路 ...

Chen的那本power management我只有大概喵过而已, 而不管哪种control method都需要有稳定的loop stability (phase-margin maybe> 45 degree). 至于pole, zero要怎么安排, 就看你的系统参数而定, COT-Buck的推倒因为是non-linear应该要用describing function, 这个异常复杂, 最后多是稍微算一下, 然后交给SIMPLIS去做simulation.
right-handplan zero, 会有phase-lag,但是magnituderesponse还是收敛, 但是right-hand plan pole, 会让magnitude response发散, 所以出现就会有问题, 怎么样都无法补偿, 所以极力避免RHP-po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n的那本power management我只有大概喵过而已, 而不管哪种control method都需要有稳定的loop stability ...

感谢您参与讨论。

1. 关于COT-buck稳定性判定是否需要45度相位裕度:

按照你的说法,需要45度相位裕度。我主观上也这样认为。
陈在书里,以pole位于左半平面为提,提出Q2>0这一条件(1楼图中式4.13),进一步推导出稳定的判定标准为Resr>Ton/2Cout(即1楼图中式4.15)。
陈虽然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表明这是充分条件。而按你的说法这只能是必要条件。
陈在书中接下来又用simplis仿真了不同大小Resr时稳定性的表现。不过他只是仿真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并没有严格按照式4.15计算出来的边界做仿真。

我又找到了一往篇硕士论文https://www.docin.com/p-2225969211.html,也是以极点需要位于左半平面为提前(当成充分条件),得和陈同样的结论。

一些电源芯片厂商(比如MPS)也是给出了和陈同样的结论。

种种迹象表明,极点位于左半平面是稳定的充分条件。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考虑相位裕度(当然也不排除极点位于左半平面,就可以保证相位裕度大于45度这种可能)。
却又全都没说为什么。。。。。

2. 关于RHZ magnitude response收敛,RHPmagnitude response发散,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我看过几本《信号与系统》都只是说右半平面会不稳定,没有详细讨论。《自动控制原理》相关的书我没仔细看过,太难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1楼说的是从控制(VREF)到输出的传函,3楼是开环传函(或者叫环路传函,即前馈x反馈 GxH)。
...

Buck/Boost这些毕业工作后很少接触就慢慢还给我电吴玉广老师了,COT也不熟,所以没法答复具体问题,但闭环和开环两者本质是一样的,绝大多数电路分析开环更直观更方便,但有些电路不便于分析开环就只能分析闭环。这大概就像信号链里的Sigma-Delta ADC都是直接分析整体的闭环特性,因为开环根本没法分析和得出有用的设计信息,但具体到SDADC的每个模块或局部电路还是按开环来分析和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

1. 关于COT-buck稳定性判定是否需要45度相位裕度:

原则上我不会尽信paper,就算他说可以我还是会去模拟真实的loop-stability,况且真实状况又不可能只有2pole 1 zero这么单纯
关于RHZmagnitude response收敛,RHP magnitude response发散, 这个可以直接用Matlab or 问问DeepSeek都可以很快得到解答, 不需要花大把时间去从头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1)《信号与系统》课程里说过,zero和pole在右半平面都会使系统不稳定。“开关电源环路 ...

第一点你也没理解对,《信号与系统》课程肯定不会说 zero和pole在右半平面都会使系统不稳定。
零点不管在左还是在右都不影响系统稳定性,但会影响系统瞬态特性。你还是需要在深入学习信号与系统和控制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

1. 关于COT-buck稳定性判定是否需要45度相位裕度:

2. 关于RHZ magnitude response收敛,RHPmagnitude response发散,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我看过几本《信号与系统》都只是说右半平面会不稳定,没有详细讨论。《自动控制原理》相关的书我没仔细看过,太难啃了。

关于这一点,信号与系统讲的非常详细,是你看书不仔细。

网友(2025-10-23):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

1. 关于COT-buck稳定性判定是否需要45度相位裕度:

請問有 https://www.docin.com/p-2225969211.html 這篇論文的檔案可下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