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报错信息 501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03):
ERROR: The application is terminated (Error Code: 501).

网友:
两个原因:
1. lic有问题, 可以在现成的虚拟机试下你做的lic
2. scl里面的lmgrd没有破解, 用最新的和谐工具重新crack下scl, 或者用eetop上破解好的scl

网友:
501大致是擅自改动二进制文件,checksum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