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耐压仿真?

楼主(2025-06-03):
pdk是5v 工艺器件 mos管的 G S B 分别接上GND最低电位,D接VD电压源,VD参数设置1V步进,加到50V也才pA级的漏电。换了不同的工艺models也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呢?明明是存5v 的工艺。

TB电路

dc参数设置

楼主:
最大漏电只有300pA。明明是存5v的pdk

网友A:
因为model中没建击穿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del中没建击穿模型

谢谢!原来如此。

网友:
其实实际上,你给6V以上也能工作,只是会影响寿命,加速老化,厂商给的是保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