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如何指定插入的层级

楼主(2025-06-03):
请教一下,tessent mbist如何指定tap/controller的实例化层级?

比如:一个特定的设计U_top下,有两个instance,分别是U_A和U_B,tessent 插mbist电路时,tap默认会插在U_top下,和U_A/U_B为同一个层级,怎么做才能将tap默认插在U_A内部呢?

网友A:
controller可以通过dft_spec里面的parent_instance改变插入的层次,其他的倒没有特意调过loc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troller可以通过dft_spec里面的parent_instance改变插入的层次,其他的倒没有特意调过location ...

我看了下dft_spec,BAP和Sib好像也可以通过设置parent_instance改变层次,不过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