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自己画的器件版图时,外面有一圈高亮的边界线,怎么调整或删掉

楼主(2025-06-03):
在原理图中的元件A,画好了Layout A。含有元件A的原理图B,在画B的版图时,调用A的版图,A版图外圈有高亮的边界线,怎样调整这个边界线,或者将边界线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层线为什么会跟随layout中的oring坐标变化而变化 ,它的大小与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

...

估计你遇到的是cadence的经典的cell框的问题,应该是框比实际的版图要大,你版图坐标变框也会跟着变,把下面链接的回答看完,如果是边框问题看链接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https://bbs.eetop.cn/thread-850300-1-1.html

网友A:
应该是打开了一些不用的层, 可以层次查看。 把颜色关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打开了一些不用的层, 可以层次查看。 把颜色关掉即可。

它是调入时自带的呀,只要点击这个器件的版图,就会高亮,而且会跟随器件版图中的原点坐标变化而变化 。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

像这样子,外围有一圈很明显的高高亮白线

网友C:
看着像是选中器件时会出现的,可以看下display里的hilite drawing这层颜色和线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子,外围有一圈很明显的高高亮白线

你这边界线是在选中单元时才有的?还是没选择的时候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边界线是在选中单元时才有的?还是没选择的时候也有?

选择时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选中器件时会出现的,可以看下display里的hilite drawing这层颜色和线型 ...

这层线为什么会跟随layout中的oring坐标变化而变化 ,它的大小与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这个是你选中器件的框线,显示的是你选中的那个器件的边框大小。大小由你选中那个器件的大小决定,位置由你在当前cell放置这个器件的位置决定。
你可以改display文件,把这个hilite drawing的line style一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