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共源极放大器

楼主(2025-06-03):
如下图,一个PMOS共源极放大器,用作比较器的第二级,PM3是核心放大管,请教大佬PM4和NM1的作用是什么?(知道NM1是把输出反馈到输入,但不明白这样反馈回去干嘛,也没加电容做补偿)

网友:
好奇,看着是负反馈,为啥比较器是有负反馈在里面

网友:
NM1这条路可能是对IN这个节点做电压钳位的?防止IN这个前级放大器的输出节点偏离饱和区太多,导致下一次翻转之后的恢复时间变得很慢?

网友:
像是高速比较器。NM1和PM4用来限制in的幅度的。

网友A:
我的理解,不对请指出:
当前级下拉--->in输出0v--->PM3导通,有电流-->PM4也导通,限制PM3 drain电压大约为VDDA-2*vthp--->NM1的source follow导通,限制in电压为VDDA-3*vth;

当前级上拉,in输出增大,PM1的钳位,in的上限位VDD-1*vth。

前级In的摆幅被限制,前级的响应速度变快(0-->1的跳变不是VDDA,而是2vth)。

好像在高速比较器看过类似的电路,不知道分析的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不对请指出:
当前级下拉--->in输出0v--->PM3导通,有电流-->PM4也导通,限制PM3 drain电压大约 ...

多谢哈,大概明白了,应该就是起到对Vin限幅的功能

第一个是说当Vin从1→0、Vout从0→1时,限制Vin的下限不低于VDD-VTH(PM2)-VTH(PM4)-VTH(NM1)吧?不过我觉得此时NM1栅极升高、源极降低,导通状况应该很好,是不是下限为VDD-VTH(PM2)-VTH(PM4)-VGS(NM1)呢?

第二个是说当Vin从0→1、Vout从1→0时,限制Vin的上限不高于VDD-VTH(PM1)吗?但是PM1没有和Vin连接啊...,此时NM1栅极降低、源极升高,导通状况很差,源和漏也不会近似相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哈,大概明白了,应该就是起到对Vin限幅的功能

第一点你表达的更合理。我写3vth偷懒了,一般PM1支路电流比较小,NM1的vgs≈vth;
第二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M3和NM1组成负反馈,所以in最后稳定的电压是VDD-vth。

可以仿真验证下,有结果show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