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RR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5-06-03):
请问CMRR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一般共模抑制比表示为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的比值。但是拉扎维书上CMRR表示为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引起的差模增益的比值。哪一个定义更合适呢?

网友A:
前者衡量输入共模被放大,和输入差模被放大的比例关系,以此衡量一个差分电路共模抑制能力。后者衡量失配下输入共模转行为差模输出的抑制能力。实际设计中两者都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衡量输入共模被放大,和输入差模被放大的比例关系,以此衡量一个差分电路共模抑制能力。后者衡量失配下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