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基准电路,stb仿真 相位从-180°开始

楼主(2025-06-03):
电流基准电路如图所示,电流镜用的是串联的MOS管(获得更大L的同时方便版图布局),类似这样的电流基准电路我还做了几个,来给不同的模块提供偏置电流,都是由BGR提供900mV的基准电压,再由运放钳制正负输入电压相等后除以电阻得到电流值。
iprobe加在反馈回路上,其他两个电流基准电路的stb仿真都没有问题,唯独这一个仿真时相位是从-180开始变化的,仿真器显示PM报错。
我试过将基准电压改为理想电压,仿真出来的曲线是正常的;
也试过将其中给LDO的误差放大器的一路IBP_10u偏置电流断掉,仿真相位曲线也是正常的(只有断掉这一根电流才是正常的,其余没有影响到相频曲线),但是按理说这不应该影响到stb仿真的结果。但是这个提醒我可能是系统里面有环路,系统里面是BGR输出vref直接给电流基准源,基准电流源输出的电流给了BUFFER和后级的LDO,但是BUFFER和LDO的输出都和电流基准源电路无关了。
我的疑问是:
1. 这是仿真器的bug吗?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更改管子尺寸之后往往都能解决,但这次没有什么用。
2. 从stb仿真得到的相频曲线和幅频曲线上看,增益为0时的相位是有60°的,但是仿真器的PM报错,可以认为该情况下PM是正常的吗?

屏幕截图 2025-06-03  屏幕截图 2025-06-03  屏幕截图 2025-06-03  屏幕截图 2025-06-03

网友A:
可能是stb仿真bug(只要看PM就行),你可以试试用大电感和大电容的ac 仿真

网友B:
为啥用N管做输出管,用P管直接既做输出管又能做电流镜管子,还能提高增益不好吗?

网友C:
可以换在运放输出端断环看看,相位从哪开始不重要,主要看PM有多少

网友:
以前我在这个点断环出现前后仿真对不上的情况,可能是和反馈电阻后仿真被打散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N管做输出管,用P管直接既做输出管又能做电流镜管子,还能提高增益不好吗? ...

你说的有道理,可以直接用P管做输出,然后直接复制。用N管做输出,增益也是足够的,目前有100dB,而且这种结构通过反馈使得N管漏端看进去的输出阻抗很大,作为电流源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在运放输出端断环看看,相位从哪开始不重要,主要看PM有多少

感谢您的回复,我从运放输出断开的话相频曲线是正常的,相位裕度也是足够的。
我又用了电感加电容来仿真ac,得到的相频曲线还是从-180开始,而且相位裕度只有30。之前在加电感电容这里用iprobe器件得到的相位裕度是有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tb仿真bug(只要看PM就行),你可以试试用大电感和大电容的ac 仿真

感谢您的回复,我从运放输出断开的话相频曲线是正常的,相位裕度也是足够的。
我又用了电感加电容来仿真ac,得到的相频曲线还是从-180开始,而且相位裕度只有30。之前在加电感电容这里用iprobe器件得到的相位裕度是有60°的。 屏幕截图 2025-06-04  屏幕截图 2025-06-04

网友D:
如果觉得异常,可以选择把iprobe放在高阻抗节点。之前也遇到过,放在nmos的source端,看到的阻抗比较小,可能会出现相位有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从运放输出断开的话相频曲线是正常的,相位裕度也是足够的。
我又用了电感加电容来仿真a ...

加电感电容这种仿真方式应该跑AC仿真看看,而不用i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感电容这种仿真方式应该跑AC仿真看看,而不用iprobe

是的,我看的是ac仿真的结果,只是没有把iprobe器件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觉得异常,可以选择把iprobe放在高阻抗节点。之前也遇到过,放在nmos的source端,看到的阻抗比较小,可 ...

感谢您的回复,从运放输出断开是正常的

网友:
PM对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