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中fluid guardring如何设置width默认值

楼主(2025-06-04):
RT,每次使用toolbar中的fluid guardring因为默认的width不满足需求,都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想要的width。
手动设置太占用时间了,有没有直接把默认值更改掉的方法呢?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的呢

CIW界面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Guard Ring可以设置
但是我对工艺库的文件没有写入权限,所以没法直接改,可以自己建一个

不过不推荐更改工艺库的参数,还是写一个快捷键进行快捷参数设置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