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 与shcematic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5-06-04):
shcematic A对应Symbol A。 在schematic A中做了一些变动,生成shcematic1 A,据此生成Symbol1 A。为什么在shcematic B中,不管调用symbol A,还是symbol1 A,两种symbol只能对应一种形式的Symbol。做不到shematic A对应symbol A, shematic1 A对应 symbol1 A, 只能是两种symbol要么全部对应schematic A, 要么全部对应 shematic1 A.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相互对应 。

网友A:
那为啥不分开做成两个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不分开做成两个cell

因为B中要使用A,cell名字相同,view不同,方便调换

网友B:
用config文件对应,或者在environment里面设置原理图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nfig文件对应,或者在environment里面设置原理图优先级。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次都要手动切换,怎样可以直接建立schematic-symbol,shcematic1-symbol1的对应关系

网友:
你这个想法应该是做不到的,如果你导出网表看看网表结构你就会明白应该是办不到的,因为网表的结构调用只到cell单元那一级,因为你cell只有一个名字,所以即使你能把schematic和symbol,schematic1和symbol1对应起来也没有用(当然你应该也是对应不起来的),因为这和网表是矛盾的,一个cell是没有办法对应两个schemat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