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 与shcematic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5-06-04):
shcematic A对应Symbol A。 在schematic A中做了一些变动,生成shcematic1 A,据此生成Symbol1 A。为什么在shcematic B中,不管调用symbol A,还是symbol1 A,两种symbol只能对应一种形式的Symbol。做不到shematic A对应symbol A, shematic1 A对应 symbol1 A, 只能是两种symbol要么全部对应schematic A, 要么全部对应 shematic1 A.
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相互对应

网友A:
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有的view都是隶属于cell的,想用那个schematic
view提网表,应该在switch view list中指定,或者用config明确指定

网友:
想要相互对应,你就得建两个不同的cell,否则就像楼上说的,必须手动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有的view都是隶属于cell的,想用那个schematic
view提网表,应该在switch view ...

symol1 A是由schematic1直接生成的呀,怎么调用的时候会自动将连接关系指向schematic A了

网友:
跟生成的还是手画的没关系。为什么起名叫view?软件公司起名不是乱起的,每个view应该是同一个cell的不同视角。实际上就不应该用同一个cell的不同view来存放不同的电路,不同view之间应该是抽象程度不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应该本质上是同一个电路。

网友:
为什么针对一个schematic做两种symbol?如果有需要,两个cell有各自的schematic and symbol就好。cadence里面symbol只能是一个,多个schematic同一个design,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