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公司的数字工程师,你们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

楼主(2025-06-04):
各位同仁好!我是一名在模拟设计公司任职的数字前端设计工程师,最近在思考如何突破当前的技术舒适区。
目前职业现状:一年数字IC设计经验,从事的项目大多是实现:SPI配置寄存器等简单数字逻辑,DC,简单的时序约束,前仿后仿。相对于从事
SOC或者是SERDES/DDR的同行,感觉缺少了技术深度,没有什么竞争力。
职业规划思考:去招聘软件搜寻数字IC设计,发现大多岗位需要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还有着分类更详细的设计方向,目前的技术掌握程度或许很难满足求职需求。
对未来的思考:继续留在这个岗位,或许几年以后会被市场淘汰,求职去别的主做数字IC设计公司,或许很难满足招聘需求。
看到论坛里很多同行讨论职业焦虑,也不禁产生了对未来规划的迷茫,各位同仁有在模拟公司的数字工程师么,你们的职业规划是怎样的,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A:
考虑一下自己预研究数字设计技术体系,找准方向说服领导做更复杂一点的数模混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自己预研究数字设计技术体系,找准方向说服领导做更复杂一点的数模混合芯片? ...

公司规模小,有成熟的产品方向,以模拟为主,不太可能做复杂的数模混合方向,如果跳槽想去SOC方向的话,难度大吗,现在应该准备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规模小,有成熟的产品方向,以模拟为主,不太可能做复杂的数模混合方向,如果跳槽想去SOC方向的话, ...

模拟的尽头是ADC,数字的尽头是GPU,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往这个方向靠,关键是找到一个完整的产品方向,比如你说的serdese,mipi,DDR,视频解码芯片,基带芯片等等,抓住一个使劲就行了。你说接口芯片缺少竞争力,恰恰相反,接口芯片市场大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尽头是ADC,数字的尽头是GPU,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往这个方向靠,关键是找到一个完整的产品方向,比 ...

我在模拟的尽头干数字,数字规模很小,现在接触的都是最基础的数字IC,都没有接触过什么接口协议,如果去别的方向,比如SOC,好转吗,或者有什么靠谱的方向呢,担心再干两三年被淘汰了

楼主:
公司的产品线很稳定,即使别的芯片市场很大也不会去干别的,现在很迷茫

网友C:
早点跑,不然废掉。。没人要。除非你模拟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点跑,不然废掉。。没人要。除非你模拟也会。

模拟一点不会,现在问题是转去哪个方向,感觉换个方向跨度很大,跑路不一定能找到下家,大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拟一点不会,现在问题是转去哪个方向,感觉换个方向跨度很大,跑路不一定能找到下家,大佬有什么建议吗 ...

我是两年菜鸡,仅供参考
从普通的验证做起?先熟悉接口,常见外设什么的;然后再转设计,你现在流程应该就是差常见设计的熟悉。

方向可以试试ARM mcu,APB AHB协议基础很简单,一般也都有数模接口(应该也可以直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两年菜鸡,仅供参考
从普通的验证做起?先熟悉接口,常见外设什么的;然后再转设计,你现在流程应该 ...

好的,谢谢大佬,SOC方向数字IC设计缺口大吗,主要是干什么的呢,我听说有的仅仅是写外设的,薪资待遇如何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SOC方向数字IC设计缺口大吗,主要是干什么的呢,我听说有的仅仅是写外设的,薪资待遇如 ...

应该是挺缺的。BOSS显示深圳这边比较多,两年还会综合DFT STA Formal的话月薪20k起。
我实习从USART验证干起,后面基本就是写外设。中途学DFT,现在也开始自己综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挺缺的。BOSS显示深圳这边比较多,两年还会综合DFT STA Formal的话月薪20k起。
我实习从USART验证 ...

好的,谢谢大佬,看你的描述像是数字流程都要会,前端后端DFT,想问下你DFT是怎么学的呢,我现在自学DFT只局限于仿真验证,怎么从仿真到实际应用呢,请问你有这方面的流片经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看你的描述像是数字流程都要会,前端后端DFT,想问下你DFT是怎么学的呢,我现在自学DFT ...

后端工程师是PR(版图相关),前端就是我说的这些。
实践的话,你找个开源的SOC,综合后先试试用专用的SCAN IO插入scan chain,然后研究怎么复用,接着就是EDT、OCC这类的(过程包含ATPG,以及pattern 前仿,后仿需要PR重新routing给出反标文件)。利用autofix 以及 test point插入提高覆盖率,尽量在
edt occ可以看着官方tutorial,然后搜论坛,知识星球之类的。
mbist建议tessent,比较好用

流片我还没,所以是菜鸡,不过来公司之前我只会coding,还一塌糊涂。

楼主:
好的,谢谢,还想问下SOC做外设,平时接触到的只有uart,spi,flash,ram这类型的,会有什么比较复杂的外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端工程师是PR(版图相关),前端就是我说的这些。
实践的话,你找个开源的SOC,综合后先试试用专用的SC ...

好的,谢谢,还想问下SOC做外设,平时接触到的只有uart,spi,flash,ram这类型的,会有什么比较复杂的外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想问下SOC做外设,平时接触到的只有uart,spi,flash,ram这类型的,会有什么比较复杂的外 ...

MCU上比较复杂的外设,一般就flash ctrl,ram ctrl。复杂,时序要求也高,而且重要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CPU。串口,spi,I2C基本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上比较复杂的外设,一般就flash ctrl,ram ctrl。复杂,时序要求也高,而且重要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CPU ...

那这样的话,感觉技术深度偏低,大佬你是怎么看未来的呢,感觉只是写这些外设的话发展前景一般,可替代性有点强,或者有机会能接触到更有深度的东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的尽头干数字,数字规模很小,现在接触的都是最基础的数字IC,都没有接触过什么接口协议,如果去 ...

模拟公司要用接口吧?可以先转接口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公司要用接口吧?可以先转接口电路吧

接口,比如说serdes,都是买别的公司封装好的的ip,只会用并不是很懂里面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感觉技术深度偏低,大佬你是怎么看未来的呢,感觉只是写这些外设的话发展前景一般,可替代性 ...

我觉得coding其实相对不重要。对于SOC系统层级的理解(搭建系统层的testbench,C语言Verilog混合仿真;时钟树创建,平衡),以及对代码的实现反而重要一点。ARM MCU 你可以看看STM 的规格书、手册,外设都大差不差。可能会向车规、AI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coding其实相对不重要。对于SOC系统层级的理解(搭建系统层的testbench,C语言Verilog混合仿真;时 ...

好的,大佬,方便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互相学习么,听了你的经验感觉收获还是很多的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模拟公司的(仅仅)数字IC工程师就是打酱油的,你的感觉是对的。学习digital assisted-analog design往系统上扩充知识,但是公司里没人带,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几乎不可能,所以转岗或者跳槽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模拟公司的(仅仅)数字IC工程师就是打酱油的,你的感觉是对的。学习digital assisted-ana ...

大佬,目前是有打算,但是我看到招聘需求大多都是3-5年工作经验,我仅仅工作一年,而且也不太懂转岗之后去什么方向,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F:
如果待遇还可以接受,建议先呆着等行情,感觉现在外面也不是很太平。可以先找找方向,闲的时候累计累计相关的知识准备准备。就算要走也一定是拿到offer后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待遇还可以接受,建议先呆着等行情,感觉现在外面也不是很太平。可以先找找方向,闲的时候累计累计相关 ...

好的 谢谢

网友:
同模拟公司的数字工程师,。  工作4年了。   数字全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 spec-架构-RTL-DC/genus-DFT-STA-后仿-测试支持-量产支持,   的确待够了,上限就这样了。    自学了AMBA总线(APB-AHB-AXI), RISC-V,音频编解码(SPDIF,SPORT,ASRC,I2S), 集成过芯来ux690, S的USB2 和 DDR3.                  现在特别想脱离现在的平台,进一个做数字的公司,找一个可以长期专研的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挺缺的。BOSS显示深圳这边比较多,两年还会综合DFT STA Formal的话月薪20k起。
我实习从USART验证 ...

老哥 请问dc综合和时序分析 dft这些是b站找资料吗 ,哪里有简单数字模块可以下载练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老哥 请问dc综合和时序分析 dft这些是b站找资料吗 ,哪里有简单数字模块可以下载练手呢? ...

b站都有,我学dft也是差不多,先找一个模板,跟着模板和TOOL command手册学命令,顺带着熟悉tcl的基本用法。
可以自己写一个小模块,比如异步串口,可以找一家单片机的串口规格书照着写。工作了也都是别的部门给规格书
但我还是建议进行SOC级别的综合。模块综合由于时序路径很短,能参考的只有面积。
SOC级的资源我就不知道上哪找了。

讲真,大学上课老师讲的综合完全没兴趣,昏昏欲睡,课程名称还跟综合毫无关系。
但凡考试的时候老师不让带小抄,包挂科的。

DFT这边建议先把SOC综合出来,然后找个知识星球加入进去,这样模板脚本查了手册还是不会的可以直接问星主。
更深入研究,比如说occ、edt论坛这边,尤其B站资料比较少,有时候找不到人问,星主基本都在

网友H(2025-09-02):
引用 网友D:
b站都有,我学dft也是差不多,先找一个模板,跟着模板和TOOL command手册学命令,顺带着熟悉tcl的基本用 ...

老哥,我现在大四双非。运气好遇见老师收留在公司里面可以接触到一些成品工程,想从事数字前端方向。但是没人带,都是我一个人在自己摸索的学习。一些非常简单的模块我可以完成,但是现在就ARMM7的工程换个工艺,一个月连综合都完成不了,我对于自己的规划也很迷茫,不知道明年毕业前能否找到工作。求老哥指点一下我目前到底应该学什么,还是继续死磕这些成品工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老哥,我现在大四双非。运气好遇见老师收留在公司里面可以接触到一些成品工程,想从事数字前端方向。但是 ...

看你想做数字的哪个方向吧。

你要是对coding比较感兴趣,那你可以按照STM32F407规格书里面的SPI的规格试着写一个带异步FIFO的SPI,可以的话上FPGA验证一下。(写完验证完其实就证明你对异步时序处理有一定了解,也展现了你的coding能力,能在FPGA跑,说明代码没啥大问题)。要是觉得比较难,可以写里面的USART,这个相比SPI,少了异步处理的部分,多了个小数分频的知识点
你要是对实现流程感兴趣,看看STA,学一下综合脚本怎么约束,出现setup违例怎么修,这些违例是否是false path,时钟在那里创立,分频产生的时钟要不要设置generate_clk;DFT学学OCC、EDT;掌握formal check。可以的话自己写这些脚本。简单也没事
以我的经历,工作也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实现这边可能只要掌握其中一项(大公司有分工,小公司可能就是一人负责全部的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想做数字的哪个方向吧。

你要是对coding比较感兴趣,那你可以按照STM32F407规格书里面的SPI的规格试 ...

多谢大哥,我目前设计和验证都在学习中。前后端大概流程也都跑过。准备跟着您说的走走,再根据陆科的验证视频实现一下uvm验证。您看可以吗?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

网友:
公司内部有没有复杂数字模块?没有的话,想办法以半应届生身份去新公司,别看当下工资。
比如显示、CPU、网络、PCIE之类的方向。
或者找那种初创公司,有大佬带队,但是目前人数少的,目的是混经验,即使初创公司没活下去也没事,你真的干了几年活儿再跳也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老哥,我现在大四双非。运气好遇见老师收留在公司里面可以接触到一些成品工程,想从事数字前端方向。但是 ...

双非本科能找到数字前端?再炸裂的经验  简历都过不了啊

网友(2025-10-20):
引用 网友I:
双非本科能找到数字前端?再炸裂的经验  简历都过不了啊

大型公司难,但是有小公司和外包。只要学得到东西工资低累根本不是事。做过项目了慢慢往上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挺缺的。BOSS显示深圳这边比较多,两年还会综合DFT STA Formal的话月薪20k起。
我实习从USART验证 ...

大佬 请问一下DFT是怎么自学的呢? 我也是你这样的背景 现在想学DFT 我理解的是数模芯片 规模不大 制程成熟 DFT应该也是学一些通用技术流程吧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偶然刷到,感觉lz经历和之前自己比较像,分享一下我的路线。
从模拟厂数字岗位 -> 初创小公司数字设计岗 -> 内部转岗到soc高速接口组 -> 跳槽去其他公司做soc的高速接口。
个人感觉模拟厂数字岗位确实有些没出路,感觉最多就是接触一些低速总线,低速总线很大的缺点是你无法遇见复杂的SIPI问题,就是那种充满了玄学的信号完整性。如果跳槽的话,建议尽可能的话去接触 axi/apb 这些amba总线,这些在soc中通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