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_mem可以例化在自己写的agent中么

楼主(2025-06-04):
环境中需要有个agent作为axi slave agent这种角色,但是接口总线却不是axi总线,dut的master总线读取数据时,需要agent这边能够被动提供数据,可以直接声明例化svt_mem么,初始化好的数据怎么能正常驱动到总线上面呢,dut一次发出一个req,然后握手之后,一次连续读取4KB的数据。

求大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uvm_mem

网友:
通过svt_config_object_db 把 svt_mem set给axi的slave

网友B:
可以,你看下Reactive Agents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uvm_mem

uvm_mem好像主要用于寄存器ral的使用,对这个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看下Reactive Agents这个

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agent,vip的文件里面也没有搜出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