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8nm 寄生参数提取 Error DECRYPT4,SVRF syntax error

楼主(2025-06-04):
新手求教
我在使用calibre进行PEX的时候,遇到了下面这个问题
SVRF syntax error, Note: this is not a decryption error, but has been cause by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is encrypted s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le deck or the calibre vertion.
在看了坛子中以下前辈相关的讨论后,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104&highlight=this%2Bis%2Bnot%2Ba%2Bdecryption%2Berror

我尝试更换Calibre版本再run,原本我使用的版本是2019.3_25.15和2019.3_15.11,这两个都不work,都报相同的错误
我查阅了UMC提供的文档,里面提到使用的Calibre版本是2019.1_62.47,但是我无法找到这个版本的安装资源
所以尝试了更新的Calibre,2024.1_15.11,但还是不work,依旧是相同的错误

虽然UMC的LVS脚本(LVS和PEX用相同脚本,只是DEFINE设置不同)中提供了三种提参方式,
但是第一种我拿到的PDK文件中并没有runset.tec文件,
第二种和第三种都需要读入这个lpeboolean_1.2-P5.cal文件,所以也都无法work
已经卡了一个月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你这个配置,不是应该配置 define pex run吗? starRC应该是有专门的脚本去跑吧。 用calibre 跑 pex 看图应该是define 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不是应该配置 define pex run吗? starRC应该是有专门的脚本去跑吧。 用calibre 跑 pex 看图应 ...

就是三种方式我都有试过,第一种方式PDK里面找不到runset.tec文件,我是需要联系提供者吗,好像他们不理我

网友B:
请问您的UMC 28nm PDK是哪一版本的?能否分享一下,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的UMC 28nm PDK是哪一版本的?能否分享一下,有偿

这个咸鱼应该有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三种方式我都有试过,第一种方式PDK里面找不到runset.tec文件,我是需要联系提供者吗,好像他们不理 ...

calibre pex 的runset 不应该是自己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pex 的runset 不应该是自己配吗

请问一下runset是如何配置呢,或者应该参照什么文档,感谢!

网友C:
跑pex的rule文件里,把define pexrun开关打开,然后,你检查下,rule文件里有没有include的语句,估计定义在pexrun的option下面,有的话把rc寄生文件include,然后用calibre load这个rule文件;如果没有,你自己新建个文件,名字随便,用include "xxx"语句,分别把rule文件和rc文件include,然后把这个文件放到calibre的rule文件路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pex的rule文件里,把define pexrun开关打开,然后,你检查下,rule文件里有没有include的语句,估计定义 ...

谢谢你的回复,

按照你说的,我在LVS检查文件中把PEXRUN打开了,但是我没有要include的这个runset文件
你说的rc寄生文件是指这个吗

另外,在PDK中有下面这个文件
G-DF-LOGIC_MIXED_MODE28N-HPC+-1P4M0T0A0C1U-MAP_FOR_XRC-1.2-P5,
是一个加密文件,我并不清楚这个文件的作用,这个是否就是你说的rc寄生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pex的rule文件里,把define pexrun开关打开,然后,你检查下,rule文件里有没有include的语句,估计定义 ...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复

我在LVS文件中(UMC的提参脚本也是LVS脚本)打开了PEXRUN的define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runset.tec"文件,请问这个是否就是你所说的rc寄生文件呢

此外,我在PDK中找到了这个文件,
G-DF-LOGIC_MIXED_MODE28N-HPC+-1P4M0T0A0C1U-MAP_FOR_XRC-1.2-P5,
由于他是加密的,我并不知道他的作用,请问这个是否就是rc寄生文件,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怎么生成呢
再次感谢

网友D(2025-08-1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谢谢

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