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测试DNL和INL异常,求大佬分析分析

楼主(2025-06-04):
20M流水线ADC 14bit的,参考电压是内部的,DNL和INL如下图所示,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DNL

DNL

INL

INL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有gain err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有gain err而已。

大佬,请问一下DNL 这种中间小两头大的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的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