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SARADC的SFDR?

楼主(2025-06-04):
学生我最近在做10bitSARADC,SFDR参数最高达到72DB左右,想求助前辈们该如何提高SFDR参数。附上相关的设计原理图,仿真图。

楼主:
补充图:
求助大佬在改进方向上点拨点拨

网友:
1. COMP 是多少级?  一般 pre_amp + pre_amp +  latch
2. C_DAC(cap DAC)那些切换电容 switch  mos type ???    CDAC 这类 cap _split 中间 cb 电容多大?   寄生??
3. 清大有一个 李福乐 saradc 设计可多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744&extra=page%3D1&page=1&mobile=no

https://bbs.eetop.cn/thread-989621-1-1.html

网友:
你需要知道每次加入真实电路后SFDR为何恶化,然后才能去想如何提高

网友:
首先要知道SFDR理论的最大值,然后把DAC,采样开关,都拆出来单独仿真看看模块的SFDR限制,再针对优化。最后多看看书多听听讲座,所有的答案都在书里和讲座里。

网友:
首先你的FFT点数就不够,理想10bADC在matlab做128点的FFT同样也是72左右的SFDR;
把点数增加再看吧,目前结果不能表示你真实的SF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