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ll)相位噪声和RMS均方根抖动的关系

楼主(2025-06-04):
主要区别就是分子上积分对象的不同,有的直接对相位噪声(L(f)) 积分;又有的是对10^(Lf/10)这个整体进行积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有大佬知道吗?

下面是RMS公式推导过程

下面是RMS公式推导过程

和这个的结果类似

和这个的结果类似

但是有的论文里又写成这样

但是有的论文里又写成这样

楼主:
低抖动65_nm_CMOS工艺电荷泵锁相环设计_王勇.pdf (5.3 MB , 下载次数: 21 ) 基于55nm_CMOS工艺的电荷泵锁相环电路研究与设计_曹兴东.pdf (5.63 MB , 下载次数: 16 ) 基于以太网的时钟产生模块设计与分析_刘旺.pdf (4.99 MB , 下载次数: 18 )

网友:
你思考一下,相位噪声的单位是什么,积分后是如何转换成单位为秒的jitter的,你就懂了

网友:
不同教材和资料上有命名差异,有的是周期抖动,有的是edge抖动,目前以cadence手册中关于pnoise得到jitter的公式为准。

网友:
1、你这里的积分公式出来的抖动可以认为是相位抖动或者绝对抖动的概念,而不是周期抖动。
2、写的对相位噪声(L(f)) 积分或10^(Lf/10),总之就是积分时要把单位从db转换一下。因此如果认为L(f)是dbc/Hz,那么就要对10^(Lf/1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