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测试DNL和INL异常,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25-06-04):
20M流水线ADC 14bit的,参考电压是内部的,DNL和INL如下图所示,求大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DNL正常,INL可能是因为有gain error,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L正常,INL可能是因为有gain error,mismatch。

大佬,DNL在两端变大也是正常的吗?在我的理解里DNL不应该在全CODE范围都是均匀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DNL在两端变大也是正常的吗?在我的理解里DNL不应该在全CODE范围都是均匀的吗
...

看结构了,我之前有个sar adc比较器有kickback noise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了,我之前有个sar adc比较器有kickback noise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是14位流水线ADC,我通过matlab模型没能复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了,我之前有个sar adc比较器有kickback noise就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在接近满摆幅DC输入的时候,ADC的噪声会变大,这种情况大佬有遇见过吗?

网友A:
你这个就一张图,没有什么信息,各种可能都有。 INL/DNL要测准需要海量数据,这个你清楚吧。我记得12bit时我测INL/DNL用得是几百万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一张图,没有什么信息,各种可能都有。 INL/DNL要测准需要海量数据,这个你清楚吧。我记得12bit时 ...

是的,目前感觉跟失配关系可能不大,测试两块芯片都表现出来了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感觉跟失配关系可能不大,测试两块芯片都表现出来了这种情况
...

失配有一种就是不同芯片表现一样的,因为电路在对应地方有分段,pipeline传输曲线正好是分段的。或者版图寄生电容不等,多bit结构,或者差分电容不匹配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配有一种就是不同芯片表现一样的,因为电路在对应地方有分段,pipeline传输曲线正好是分段的。或者版图 ...

哦哦,谢谢大佬,我好好看一下

网友B:
总共几级MDAC,每级几位?有SHA电路吗?
DNL&INL在两头很大,可能第一级电压两端的比较器有问题?

网友C:
INL可以看出,基本是单调递增的,这种大概率是增益误差,mismatch的话一般来说是随机的,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缩小参考电压和输入摆辐一倍,然后重新测试static prerformance, 至少4million samles。如果INL变成打散的锯齿形状,证明你的运放线性度不够好或者环路增益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几级MDAC,每级几位?有SHA电路吗?
DNL&INL在两头很大,可能第一级电压两端的比较器有问题?
...

前面两级是2.5bit的,后面的全是1.5bit的,没有SHA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L可以看出,基本是单调递增的,这种大概率是增益误差,mismatch的话一般来说是随机的,不会导致这种情况 ...

好的,谢谢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两级是2.5bit的,后面的全是1.5bit的,没有SHA电路

采正弦信号的FFT频谱有吗?ENOB, SNDR, SNR, SFDR数据也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正弦信号的FFT频谱有吗?ENOB, SNDR, SNR, SFDR数据也给一下。

目前没有FFT的数据,只有直流特性的数据,FFT估计后面会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FFT的数据,只有直流特性的数据,FFT估计后面会测

DNL&INL如何测试得到的?不是过满幅正弦波测试的吗?
详细说一下你的测试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L&INL如何测试得到的?不是过满幅正弦波测试的吗?
详细说一下你的测试方法吧。
...

DNL和INL是通过输入缓慢斜坡,收集CODE数据得到直方图来得到的,数据直方图如下

从数据上表现出来的是ADC输出数据在输入差分较大的时候有较大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L&INL如何测试得到的?不是过满幅正弦波测试的吗?
详细说一下你的测试方法吧。
...

DNL和INL的测试方法是输入缓慢的斜坡信号,采集ADC输出的数据作直方图,最后得到INL和DNL

ADC输出的数据如下图:

ADC在大的差分输入的情况下,表现出输出码值波动较大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DNL和INL的测试方法是输入缓慢的斜坡信号,采集ADC输出的数据作直方图,最后得到INL和DNL

ADC输出的数据 ...

缓慢的斜坡信号的线性度如何保证?
建议用过满幅的正弦信号加上码密度方式测试,具体情况可以百度上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慢的斜坡信号的线性度如何保证?
建议用过满幅的正弦信号加上码密度方式测试,具体情况可以百度上搜索 ...

用高精度的DAC输出的缓慢斜坡,线性度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高精度的DAC输出的缓慢斜坡,线性度应该没啥问题

DAC输出,你用ADI/TI 14位商用芯片测试验证过吗?不能应该没问题。这时候,应该没问题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你用ADI/TI 14位商用芯片测试验证过吗?不能应该没问题。这时候,应该没问题就是问题。
...

好的,我之后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你用ADI/TI 14位商用芯片测试验证过吗?不能应该没问题。这时候,应该没问题就是问题。
...

验证了,测试系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验证了,测试系统没问题

给一个商业ADC芯片测得的DNL&INL数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商业ADC芯片测得的DNL&INL数据看看

我这边没有,测试不是在我这测试的,目前结合Simulink的仿真感觉这种这种DNL和INL的端点发散是由于子MDAC的实际增益大于理想增益导致的
我在我的模型上给子MDAC添加了随输入变化的增益,表现出了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没有,测试不是在我这测试的,目前结合Simulink的仿真感觉这种这种DNL和INL的端点发散是由于子MDAC ...

MDAC增益是电容失配引起,还是版图寄生引起?版图后仿真做了吗?

14bit ADC,通常需要校准,包括电容校准和增益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AC增益是电容失配引起,还是版图寄生引起?版图后仿真做了吗?

14bit ADC,通常需要校准,包括电容校 ...

后仿做了,但是没有仿真DNL和INL,只仿真了动态性能,FFT性能是正常的,不过点数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AC增益是电容失配引起,还是版图寄生引起?版图后仿真做了吗?

14bit ADC,通常需要校准,包括电容校 ...

ADC没有带其他的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仿做了,但是没有仿真DNL和INL,只仿真了动态性能,FFT性能是正常的,不过点数比较少
...

还是看看FFT测试结果吧,可以和仿真对比的。

网友D(2025-07-20):
可以请教一下DNL是怎么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请教一下DNL是怎么测的吗

就是输入斜坡信号,然后采集大量数据用matlab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入斜坡信号,然后采集大量数据用matlab计算的

有参考资料吗哥们,最近卡这个好几天了,或者有能用的matlab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参考资料吗哥们,最近卡这个好几天了,或者有能用的matlab代码吗

datac=;

    min_bin=min(datac)+2+30;
    max_bin=max(datac)-2-30;
    h = hist(datac, min_bin:max_bin);          % Histogram
    hsum=sum(h);
    ch = cumsum(h);                           % Cumulative histogram

    Tlevels = -cos(pi*ch/sum(h));
    %Tlevels = ch;             % Raised cosine fit

    hlin1 = Tlevels(2:end) - Tlevels(1:end-1); % Difference between adjacent bins
    hlin = hlin1(3:end-2);                     % Dump outside bins
    hlinsum=sum(hlin);
    hlength=(length(hlin));
    lsb = sum(hlin) / (length(hlin));         % Find average difference between bins
                                              %   to remove gain error
    dnl = [0 hlin/lsb-1];                     % Remove gain error, center DNL on 0
    inl= cumsum(dnl);                         % INL is integral of DNL

    y=datac(1:1446919);

    figure;
    subplot(2,1,1)              % 3 plots: data, histogram, fft
    stairs(y)
    title('Digital Output Data');
    xlabel('Time Index [n]');
    ylabel('Magnitude [LSB]');
    ylim([0 16383]);

    figure;
    subplot(2,1,1)
    plot(linspace(min_bin, max_bin, length(dnl)), dnl);
    title(sprintf('DNL/INL (%g pnt)',length(datac)));
%    xlabel('Digital Code [LSB]');
    ylabel('DNL [LSB]');
    xlim([0 2^14]);
    ylim([-1 ceil(max(dnl))]);
    subplot(2,1,2)
    plot(linspace(min_bin, max_bin, length(dnl)), inl);
%    title(sprintf('DNL/INL (%g points)',length(datac)));
    xlabel('Digital Code [LSB]');
    ylabel('INL [LSB]');
    xlim([0 2^14]);
    ylim([floor(min(inl)) ceil(max(inl))]);

    plot_adc_transfer_curve(14,2,inl,dnl);

把你的数据塞进去就行了

楼主(2025-08-21):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FFT测试结果吧,可以和仿真对比的。

INL表现出这种中间存在阶跃的波形,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FFT测试结果吧,可以和仿真对比的。

之前的这个DNL结果确实是测试系统的问题

网友(点评):
给一下现在的测试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看FFT测试结果吧,可以和仿真对比的。

目前的结果是这样的,中间存在阶跃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这个DNL结果确实是测试系统的问题

目前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