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模块限流电路

楼主(2025-06-04):
有佬能看一下这个电路中如果仿真短路电流那这两个红框里的电阻要小才能满足,但这样绿框里的管子就不导通了,要导通的话它的阻值就要调大,这是啥原因,该怎么弄啊,先谢过佬解答了!

网友A:
这两个电阻1、2阻值应该不一样吧,先把C管和电阻2去掉。
A管和电阻1构成源跟随用来驱动B管(功率管),把电路调成正常,假设A管驱动电流想设置为10uA,且功率管阈值电压为1V,那电阻1大概100K;

然后加入C管和电阻2,电阻2阻值很小假设10Ω,那么在功率管走100mA电流时电阻的压差为1V;
假设C管的阈值电压就是1V,那么超过100mA就会开启C管将A管和B管的VBE给拉低,就有限流作用。

网友B:
这是个钳位电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1、2阻值应该不一样吧,先把C管和电阻2去掉。
A管和电阻1构成源跟随用来驱动B管(功率管),把 ...

谢谢您,分析的好透彻,受益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钳位电流电路

您说的是限流电路吧

网友(2025-10-15):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限流电路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