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润.18工艺跑lvs的时候识别不到mim电容

楼主(2025-06-04):
我版图上的mim电容删了又重新导入也会显示missing instance,检查了电容的连线没有问题,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电容上盖了什么不该盖的层

网友A:
1.有没有干扰图层 2.单跑MIM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版图上认出来了,但是跟原理图对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没有干扰图层 2.单跑MIM有没有问题

想问一下什么是干扰图层呀?单跑mim电容的话会直接说nothing in layout。

网友B:
识别出来是电容了,只是连线不匹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出来是电容了,只是连线不匹配啊

但是这个电容我检查了一下也没连错,而且如过我只放一个电容在版图里他lvs还会报nothing in layout的错误

网友:
跟原理图不匹配,连线有问题,线nff原理图是两个节点,你版图是5个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电容我检查了一下也没连错,而且如过我只放一个电容在版图里他lvs还会报nothing in layout的错误 ...

那就是电容识别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什么是干扰图层呀?单跑mim电容的话会直接说nothing in layout。

你有把mim打散吗?不至于电容识别不出来吧。先单跑mim LVS pass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