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什么项目比较好

楼主(2025-06-04):
未来想从事数字前端的工作,现在想学着做一个项目,有没有大佬推荐现在做什么项目比较有利于找工作。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偶然看到,这个问题很简单。您先找各种招聘信息,然后,看您对哪一类招聘信息感兴趣。所感兴趣的招聘信息一般需要有哪些项目经验,有的会写出来,您自然就知道做什么项目比较有利于找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然看到,这个问题很简单。您先找各种招聘信息,然后,看您对哪一类招聘信息感兴趣。所感兴趣的招聘信息一 ...

按照这个逻辑,做GPU。

网友(点评):
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