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sar adc 开关电容电路求助

楼主(2025-06-04):
400资产
向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图中圈出来这个开关应该怎么设计,这个开关前一级为SAR ADC,底极板采样,采样结束后顶级板共模电平发生偏移,与放大器对应的共模电平不同,应该怎么设计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用传输门,调节NP管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传输门,调节NP管的比例

您好,这个开关可以使用自举开关嘛,我使用自举开关但是接入后这个点的电平下降很多,与实际的余差信号差值较大,这会对最后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吗,谢谢大佬

网友B:
pipeline和 sar不是ADC的两种结构么,还能一起用?pipeline 中多用自举开关,sar好像多用传输门

网友C:
有点没搞懂为什么Cs不是DAC,用额外的Cs不是浪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搞懂为什么Cs不是DAC,用额外的Cs不是浪费嘛

您好,这个CS应该是前一级5 bit SAR ADC的CDAC电容,想请问一下是要等SAR DAC转换完成后再切换这个开关还是在转换的过程中切换这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peline和 sar不是ADC的两种结构么,还能一起用?pipeline 中多用自举开关,sar好像多用传输门 ...

您好,为什么pipeline 中多用自举开关呢,我的理解是输入信号变化大的时候采用自举开关,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