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ib copy不了的问题

楼主(2025-06-05):
原来的lib是有cell的,但是copy成一个新的lib就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cell名有没有用大写字母,有的系统不支持大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名有没有用大写字母,有的系统不支持大写哦

应该不是大小的问题,之前是能copy的,但是昨天就突然copy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权限的问题,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lib。

网友B:
需要选择copy hierarchical

网友C:
看看copy的时候你的ciw 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选择copy hierarchical

我是copy的li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copy的时候你的ciw log

log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log是这样的

screen也突然多了这几个,记得之前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log是这样的

说错了,看一下你copy时候library最下面那个message窗口报的log,看看有什么warning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看一下你copy时候library最下面那个message窗口报的log,看看有什么warning没有
...

哥,message里面是有些warning

网友:
看上面的log,是那个负责copy的进程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