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sroute布线一直布不上

楼主(2025-06-05):
VDD和VSS预布线,VSS能布上,但是VDD会出现部分开路的情况,而且布不上的地方出现在电源条上,脚本命令是这样的;
floorPlan -site core7T_5V0 -d 16300 16300 300.0 300.0 300.0 300.0
sroute -connect { blockPin padPin padRing corePin } -layerChangeRange { M1(1) TM(6)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pad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corePinTarget { firstAfterRowEnd }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LayerRange { M1(1) TM(6) } -nets { VDD VSS } -allowLayerChange 1 -blockPin useLef -targetViaLayerRange { M1(1) TM(6) }

网友A:
你这个图片看不出来是哪里没有打上vdd啊。
还有就是你这个孔打的有问题,你不能从m5 m6这种层次直接打到m1 这样中间的层就都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看不出来是哪里没有打上vdd啊。
还有就是你这个孔打的有问题,你不能从m5 m6这种层次直接打到m1  ...

就是VDD的线没和电源环上的VDD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片看不出来是哪里没有打上vdd啊。
还有就是你这个孔打的有问题,你不能从m5 m6这种层次直接打到m1  ...

从M6到M1的过孔不是包含了M6--M5,M5--M4,M4--M3,M3--M2,M2--M1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M6到M1的过孔不是包含了M6--M5,M5--M4,M4--M3,M3--M2,M2--M1吗?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纠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M6到M1的过孔不是包含了M6--M5,M5--M4,M4--M3,M3--M2,M2--M1吗?

一般会打m6-5 m5-4 4-3 3-2 2-1这样相邻两层一路打下去,和你图中直接打M6到M1是不一样的。

前者的话,如果你有一根m1,原本上方没有m2,那他上方就不会打上via1,这样他上方是可以绕m2的线的,无论你再往上是不是有m3456;
后者的话,如果你这根m1上方没有m2,但有一根m6,那你打了一个m6直接到m1的孔,这样这个区域的via1,m2,via2,m3这些层都被占据了,就绕不了m2的线了;
这些说起来有些啰嗦,你发挥一下空间想象力自己想一想吧,很简单的

网友:
图片看不完全问题,看起来只是VSS 少了部分电源,建议注意这几个地方 1.没打上地方的row是否是完整的 2.一般只用sroute 打M1/M2 的电源, 通孔不用这个指令打,并且最好是单独给每个相邻层次打孔

网友:
挺不错的分享的哈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1、设置了rowspacing的问题,导致部分的sroute布不上,修改rowspacing的间距就可以解决;2、是工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