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一直显示no power nets present

楼主(2025-06-05):
我在跑LVS时,一直显示no power nets present,power gnd都连上了,因为只有三个连线,如果把里面内部连线接上label能过ERC,但是自然lvs会说layout多一个pin,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smic 0.18bcd的

网友:
截图发上来

网友A:
检查一下lvs rule中是否定义的power ground name。如果没有定义的话,工具只会看到你这里有一根线叫vdd 另一根线叫vss,他不知道这两个就是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lvs rule中是否定义的power ground name。如果没有定义的话,工具只会看到你这里有一根线叫vdd 另 ...

定义了

网友A:
那看一下版图中有没有加physical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一下版图中有没有加physical pin

也加了

网友:
可以去virtuoso看一下ESD_4这个cell,是不是有两根net没加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