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erential pair的source和 body是否要tie一起 ??

楼主(2025-06-05):
如標題
body, source tie 一起可降低Vth,
不知道對稱性會不會也比較好???
因為沒有VBS的壓差,body effect造成的誤差可以視為0 ??
小弟才學疏淺,請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簡化一下問題
以NMOS diff. pair而言
body, source tie一起可以減少mismatch,因為沒有body effect造成的影響 ??
但是會增加layout面積,因NMOS本身要變成 iso 種類

這樣分析是否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