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一个什么器件?

楼主(2025-06-05):
从图像上看像MOS,但是GATE又没有孔。线路功能应该是OTP,有fuse做成这样的吗?

网友:
前辈,请问您一下。这个红框标记的浮栅管,gate端悬空,这个是当做dummy,还是浮栅管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通过什么方法向浮栅注入电子)

网友A:
因为栅浮空,所以才能存住电荷。靠热载流子或者隧道穿通注入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栅浮空,所以才能存住电荷。靠热载流子或者隧道穿通注入电荷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B:
整个是个EPROM单元。怎么擦写不知道。紫外线擦?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是个EPROM单元。怎么擦写不知道。紫外线擦?怎么写?

现在都电擦写的 有的可能要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