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相非交叠时钟电路

楼主(2025-06-05):
RT,这是understanding 那本书给出的时钟电路,小弟对它认识不深刻,只能一步一步画波形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该怎么去分析它呢?(如何根据输入时钟得到输出的4路时钟,该怎么认识1 和 1D 是同一个上升沿等等)

网友:
clk上升沿跳变的时候,上面部分的与非门1输出会从高变低,但跳变到低的时间会受下面2D信号和delay影响。跳变之后的信号,经过延迟相同的反相器和与非门,经相同延迟的buffer输出,所以1和1D有相同的上升沿。但下降沿时,1D的输出相比1,多了一个delay,所以1D的下降沿在1之后。

网友:
这种逻辑电路为主的,自己搭电路跑仿真最方便

网友:
都有电路了 直接画出来跑仿真 更直观

网友A:
请问具体书名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书名是什么呀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