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步长正常,但plot出来的图步长非常大,这种是什么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5-06-05):
可以看到,设置的tran是以高精度进行仿真的,outputlog里显示的步长也很小,但是plot出来的图却是没1.6u取一个点,刚好是1/1000总仿真时长,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让波形显示全部的点呢

网友A:
选中q一下,Type/Style改成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q一下,Type/Style改成points

是这样,似乎仿真出来的点就不正常。但是我最后输出接的是一个理想DAC,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斜坡的

网友A:
我看着正常呀,你放大一些再用a、b量两个点之间时间差看看,我看着密密麻麻的点不像是1.6us一个点啊。至于波形为啥这样,不知道你仿真的具体内容,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正常呀,你放大一些再用a、b量两个点之间时间差看看,我看着密密麻麻的点不像是1.6us一个点啊。至于 ...

仿的是个SAR ADC,输出接一个verilogA写的理想DAC,正常来说输出一定会是阶梯信号,但是这个输出放大之后发现他仿真只以较大间隔仿了几个点,中间的点像是直接将几个有限的节点直接连起来的结果,所以导致输出出现的斜坡。

我用备份的文件进行仿真,输出的结果就是正确的,我现在就是在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