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捆path,斜着切断怎么能保持path

楼主(2025-06-05):
一捆pach斜着切断就变成多边形了,还想保留path的属性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没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换个方法,先画两条线,再重复复制,全选把线砍到等长,再拉长到左边

网友A:
一般都是直着切吧,而且切断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着切吧,而且切断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为了拐弯换线打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拐弯换线打孔~

那为啥不先打好孔然后把线抽回来?

网友:
bus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不先打好孔然后把线抽回来?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