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可变电容版图

楼主(2025-06-05):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55工艺的变容管pvar18ll_ckt的版图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外面包一层NW  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外面包一层NW  干嘛?

他里面本身有一层NWELL,要给NWELL接高电平,但又要给外面那层P环加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里面本身有一层NWELL,要给NWELL接高电平,但又要给外面那层P环加低电平
...

这个电容 Q属性后是否能改变 PW和NW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 Q属性后是否能改变 PW和NW 试试看

这个器件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里面本身有一层NWELL,要给NWELL接高电平,但又要给外面那层P环加低电平
...

那也不能把psub 包在nw里。。

网友:
finger=3,M=2改成finger=6,变成一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能把psub 包在nw里。。

那这个nwell该怎么去接高电平

网友:
source/drain 端接出去就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nwell该怎么去接高电平

DS端时n掺杂的划和nwell是同型,等同于有了nwell tap不需要外面再拉nwell t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端时n掺杂的划和nwell是同型,等同于有了nwell tap不需要外面再拉nwell tap

...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