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预稳压模块设计求助!

楼主(2025-06-05):
各位大佬好,本人是一名电源新手。最近接到一个项目,其输入电源是4-20V,现在需要将其做降压得到一个粗糙的3.5-4V的电源,为后续的BG供电。我在网上没有查阅到太多相关的资料,好像常见的做法无非就是拿zener管或者Vgs来限压。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者说能不能把BG直接放到4-20V的高压下工作呢?求各位路过的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图片a项目里面有见过 只是把r2去掉 m1换成一个nedmos 可以供更大电流 。一般都先降压的,这样做是避免使用vgs需要高耐压的管子(厚栅氧),工艺不好找,如果工艺支持也涉及成本问题,有工艺而且不在乎成本可以直接做高压bg

网友:
你觉得哪里不好,或者说你想要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