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做过Laser fuse修调?

楼主(2025-06-05):
在做一个带隙基准电路,反向出来的原电路版图里用的熔丝修调,但是没有用pad,考虑到可能是用的激光切割的熔丝,在版图的艺术这本书里找到了有关激光熔丝修调的描述,这里关于薄层氧化物/氮氧化物和保护层的描述有些看不懂,如果要用激光切割,熔丝上方不应该是没有其他层次吗,否则激光会破坏这些层吧,还是说熔丝上方的窗口要做什么特殊的设计?

网友:
我不懂版图,瞎说两句 我猜想设计者不需要做特殊处理,应该是由FEB厂处理。金属熔丝一般在芯片较高层次的金属层,如顶层,次顶层,次次顶层,无论在哪个层次,其垂直方向的更高金属层不能有金属走线或其他设计,需要空出来。金属层间需要有绝缘隔离层,猜想这个设计的空白区feb厂会做上面提的薄层氧化物/氮氧化物和保护层,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希望懂行的大佬们讲一讲

网友:
laser fuse  一般都是poly 或者metal ,metal的话 可以做到最顶层 ,上面没有东西了,fuse 这里需要画pad开窗(去掉上面保护层),激光就可以直接操作了(版图上需要画对准标记L mark),直接看fab的design rule 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开窗,金属选N-1层,周围不要放重要东西

网友(2025-10-10):
想问一下,激光修调后,感觉测试值没有发现明显变化,但显微镜看确实是有烧断FUSE,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