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implis破解问题

楼主(2025-06-06):
在不少地方下载到Simplis 8.0/8.2版本,破解时有些坛主可能自己没有验证过是否能安装破解成功。

这边罗举下破解时遇到的坑:
1,常规window版本安装Simplis 8.0/8.2版本,自带的破解工具不对,破解说明readme里面是提到“Use 'simetrix.simplis.8.xx-patch.exe' to patch the files simplis.exe, Sim.exe and DVMAdvanced.dll.”,这种方式不行,可以找”SIMetrix8.00g_x64_Crack“或附件破解,按照附件说明把bin/bin64以及License.lic复制到安装目录替换掉源文件,然后打开软件选择 "Stand Alone or Portable"使用刚刚的License.lic;如果要重新安装或者更新liscense也可以打开软件后在 Help->Reinstall License安装新的liscense;

2,在虚拟机window版本破解,和上述方法类似,只是因为虚拟机的问题,需要打开License.lic文件,将文件中的 “SIGN=”全部替换成“TS_OK SIGN=”,就可以破解成功。

楼主:
实在不想费事破解的也可以用各大厂的包皮软件,比如MPS的MPSmart实际上封装的就是simplis引擎,比如microchip的MPLAB等软件 etc..

网友(2025-07-26):
希望有帮助

网友:
简直太有用了;网上下载压缩包文件,里面破解文件就不全,楼主这直接补丁和license全乎了